[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芯片大换血

楼主(2019-05-25):
一台雷神911机子,上家换了桥和显卡,不到两个月又短了客户送来我这,桥做的跟屎一样黄不辣鸡的,一量1.05电感直接短了,打其他阻值没问题,报价换桥,换好了桥上电大短,直接跳到2.5A然后掉电,无跳变过程,掉电前电压都有,摸cpu发烫,i7-4710,打阻值11多应该正常的,不死心拆了u的供电电感,触发不短了,u死了。和客户报故障,直接不修了机子抵给了我。
这两天没事干,想起料板里有两个加针的i7u,都是断针的,尝试拆下来做上去试试

拆下的两个u对比

代换应该没问题,剩余的就是植球做上去了,焊盘掉了一个点,补一下

Bga做上去

刷个bios直接亮机嘿嘿嘿

网友:
楼主这次捡了个大西瓜,一套又能出售卖个好价钱了。

网友:
哈哈,我考, 高材生啊,这个都可以代换。。。。。。

网友:
哈哈,我考, 高材生啊,这个都可以代换

网友:
笔记本一分钱没有花 厉害 捡的

网友:
不错 这样也可以

网友:
置球功夫很厉害。4代开始 置的费劲。

网友:
这不错,应该很费时间,高手

网友:
焊工好,,各种干桥,干cpu佩服,。。

网友:
怎么抵给你了,修不好不是不收钱吗

网友:
那么好的机器都送你了,我咋没遇到这种好事

网友:
CPU放到BGA下做什么

网友:
这手工厉害的很啊                 ,赚大了

网友:
楼主这次赚了,一套下来可以卖的好价钱,这个机器还带128G固态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七点半起来做什么……

网友:
666   只是想过 但没实践过

网友A:
这u是加针的u,去针直接植球焊接

网友B:
楼主  问一下,CPU和南桥集成到一起的4代以上的长方形的CPU用什么样的BGA才能焊上去啊,为什么我焊的时候会翘呢,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u是加针的u,去针直接植球焊接

嗯,这在以前的老机子上见过,那图我没看清下面还有转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问一下,CPU和南桥集成到一起的4代以上的长方形的CPU用什么样的BGA才能焊上去啊,为什么我焊的时候会 ...

有专用的长方形风嘴,但我一般是用下风嘴刚好顶住板子,这样变形不会太厉害

网友:
bga用的什么型号?好用吗?

网友:
技术不错,,佩服。。。,。。。。。。

网友:
很奇怪这种带了小晶体的CPU能和那种直晶体的互相换?这得有多强的理论才敢搞上去啊?

网友(2019-09-06):
6  真有功夫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