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050 sff bios

楼主(2019-05-25):
前几天接收一台dell的主机,具体型号是dell  optiplex3050 sff小机箱,故障如图: 怀疑是bios问题,找不到,客户说换主板,今天主板到了,把新主板上面的bios拿下备份,刷到坏主板上ok,上传一下,需要的拿去,第一次上传,无章法见笑。

N25Q128A_dell optiplex3050 sff.rar

网友(2020-07-30):
我的的不插内存报警  刷后触发下就掉电   不行  差评

网友(2021-01-14):
256M的bios 怎么刷呢   芯片那么大呀   现成的编程器没法用了

网友:
BIOS是不是好的 有没有刷好的 回复一下嘛

网友(2021-03-23):
56M的bios 怎么刷呢   芯片那么大呀   现成的编程器没法用了

网友(2021-07-30):
十分感谢,正好手里有个同型号主板

网友(2021-12-18):
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
谢谢了,下载试一下

网友:
试过了,可以亮机,不过开机很慢!

网友(2022-09-03):
bios刷了开机慢

网友A(2024-01-10):
下了,可以用。 把他的BIOS主体提出来,放到原BIOS中。OK.
这样搞,不会影响开机速度。

网友(2024-07-18):
能用,就是开机太慢了

网友(2024-10-19):
这么大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了,可以用。 把他的BIOS主体提出来,放到原BIOS中。OK.
这样搞,不会影响开机速度。

你好,怎么提取BIOS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