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9A救砖记

楼主(2019-05-25):
家里有台闲置Lenovo E49A,前段时间拿出来准备安Win10用用,结果一万个不能激活,没办法,刷刷刷
E49A是个神奇的机子,BIOS从备份修改、写入各种数据有问题。
没办法,在坛里找了几个版本的,呵呵,不但没激活,还把E49刷成了砖。
故障现象:
电源加电1秒掉电,重新加电,1秒掉电,循环往复。变砖了
本着万事不求人原则,在网上看各种救砖大法,盲刷是唯一的选择。
E49A支不支持盲刷?试了才知道。
准备E49A的BIOS.cap文件(网上有,请找各机型对应的文件,勿乱用)
拔电源、拆电池,插U盘、按各种组合键、插电源,试了几个组合键,成了,E49A复活了。
E49A的组合键为Fn+R。
刷BIOS风险,但操作系统还是要激活的,那就试试Marker大法吧,E49A Slic2.1 win7不好找,现传一个,供学习

577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下载试试我的机器

网友A:
感谢加分,特分享个好东西一个是E49A的BIOS.cap
另一个是VBKEM,比marker还牛叉的工具,只需要运行A.bat后按个5,解除一切激活烦恼。
VBKEM支持TP-H1、TP-H2、TP-H3、TP-H5、TP-H9、TP-HJ、TP-HK。
如果是其它机器,直接用marker。需要其它机型的,可留个model ID,我看看我这有没有,有的话,可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加分,特分享个好东西一个是E49A的BIOS.cap
另一个是VBKEM,比marker还牛叉的 ...

软件在哪下载

网友:
上方的压缩包
需要那个软件?
上面上vbkem和盲刷所需BIOS
VBKEM解压后放到DOS启动盘中,启动到纯DOS下,运行A.bat,就是输入个A,会出现个类似菜单的东东,再按5,等程序运行结束后,BIOS中就有slic2.1了。win7使用LENOVO OEM版就可以直接激活。升级win10,win10也就永久激活了。再次安装win10,只需要在win10制件安装盘,任何时候安装win10都是永久激活的
slic2.1是按OEM Table ID区分的,不同的Table ID,SLIC2.1文件是不是,上面包内含LENOVO TP-H1、TP-H2、TP-H3、TP-H5、TP-H9、TP-HJ、TP-HK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