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w419l

楼主(2019-05-25):
烧了一个滤波电容,不知道多大,可以开机使用,也没问题,就是不知道多大的电容
使用

网友:
机器有点位 可以看下
这种找大小一样的电容代换就可以
版层有烧糊 换的话要处理下
正常亮机 测试问题 处理好烧糊的地方不换电容也可以的

网友:
25V---35V 的 0805 或 1206 的瓷片贴片电容。 容量10UF ---- 22UF的。
你的图烧的看不清, 大概是 0805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