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电脑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大概是哪的问题呢?

楼主(2019-05-25):
大家好!这电脑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大概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电源芯片老化了  带不起来  会有这种可能

网友B:
其它输出啥都没问题的话直接找个12V和GND两个脚把风扇焊上去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老化了  带不起来  会有这种可能

多谢!我去买个PWM芯片换上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它输出啥都没问题的话直接找个12V和GND两个脚把风扇焊上去完事。

启动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没电压输出,这贴不是讲风扇的问题

网友D:
转一下就停那就是保护壳,可以查下有没有保护,还有就是要接负载它才会持续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一下就停那就是保护壳,可以查下有没有保护,还有就是要接负载它才会持续输出

多谢,我接一个硬盘上去看看

网友:
这电源是杂牌中的杂牌,那个PFC线圈都是假的吧? 还有,你那个线路图跟你的电源都不是一回事,线路图待机用的IC SD484. 你的电源用的是自激MOS管电路。 你这个电源,先检查待机5V,就是紫线的电压, 还有就是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电压有没有出来,大概12--15V, 然后在检查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就是后面输出的那三个双二极管,最后检查保护电路等等, 你没有检查具体的数据,我不好给你分析。

网友E: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种烂电源修它干嘛?   你那里很落后吗? 要是离得近,这种电源,好的 10元一个,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远的话你出运费,我寄给你。这种坏的就丢垃圾桶或者拆配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没电压输出,这贴不是讲风扇的问题

好吧,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种烂电源修它干嘛?   你那里很落后吗? 要是离得近,这种电源,好的 10元一个,你要多 ...

这电源作练习用。实物和图的PWM芯片一样。我用阻值法条条线上个个元件去查,阻值都对。电容也拆下来用电容表量过,容量正常。剩下就是怀疑PWM自身的问题。这电源我先放到以后再修了。谢谢你回复我的帖子

网友F:
开机风扇转一下故障分析
1:说明初级驱动级基本正常
2:保护取样电路本身故障
3:输出级故障(其中一组;如接触不良,或者短路导致保护取样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风扇转一下故障分析
1:说明初级驱动级基本正常
2:保护取样电路本身故障

我是初学者,还没有分析的能力,但有一个现象也是风扇转一下停:黄线把它对地,再启动也是这样。谢谢你的回帖,还能指导下吗?重点查哪一路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开机风扇转一下故障分析
1:说明初级驱动级基本正常
2:保护取样电路本身故障

输出部分有没有哪一组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输出部分有没有哪一组是短路的?

没有。输出的线路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G:
找个老师啊,或者去当几年学徒把!这样自学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老师啊,或者去当几年学徒把!这样自学太浪费时间了,

谢谢!你的建议我怕是做不到了。上有老下有小要养...

网友(2019-07-25):
学习一下,好经验

网友H(2020-09-20):
引用 网友E: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种烂电源修它干嘛?   你那里很落后吗? 要是离得近,这种电源,好的 10元一个,你要多 ...

有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