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70显卡板供电MOS管坏,查不出型号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19-05-25):
GTX1070显卡板供电MOS管(X4H088)坏,查不出确体芯片型号找不到配件,特来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上图 是某品牌1080 上用的双N  MOS
型号 QM3816N6

淘宝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几乎通用的

网友:
小伙子认真看下吧,不是那么简单的 2与34脚不相通哦

网友B:
组合场管,上下管一起的,淘宝买就是了,不是很难,新款的供电场管都这样子,为了省空间

网友:
拆一个好的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组合场管,上下管一起的,淘宝买就是了,不是很难,新款的供电场管都这样子,为了省空间

找过了没有,没有芯片型号搜索不出来

网友C:
这MOS 管 看着是复合管 ,可以在淘宝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MOS 管 看着是复合管 ,可以在淘宝买

是复合管,但找不到一样的 234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E:
淘宝卖芯片的不懂吗?发给他们应该有知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卖芯片的不懂吗?发给他们应该有知道的吧?

问过很多家了,才来求助各位大师的!!!!!

网友F:
一般都是双n管吧
你看下我曾经买过的pk650dy这个合适不?不过网上卖的基本上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复合管,但找不到一样的 234的定义不一样

可以问卖MOS 的  顺便吧 IC换 了

网友:
直接找个更高端的或者同级别的换掉可以不

网友G:
直接拆掉一组,浪费钱去换,要的就是速度

网友:
好像是复合管,我好像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拆掉一组,浪费钱去换,要的就是速度

高负荷容易死,供电不足

网友:
跟我这个应该一样,红色B+,绿色到电感,黄色和蓝色是上下管的G极。

网友:
N沟道复合管找个功率大点的换了就行了

网友:
或淘宝收料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拆掉一组,浪费钱去换,要的就是速度

速度再快,玩游戏就带不起负载死机一样得乖乖把钱掏出来还给客户,修好是一回事,修好能稳定吗最关键!!!所在还是继续找配件,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 是某品牌1080 上用的双N  MOS
型号 QM3816N6

好的,非常感谢!刚找了下是一样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双n管吧
你看下我曾经买过的pk650dy这个合适不?不过网上卖的基本上坏的

刚一哥们儿说的型号我对照找到了,感谢关注。现在还不知道显卡核心有没有也挂B了

网友:
查不到型号一般直接拍照去淘宝直接问店主。。。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刚找了下是一样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