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 820-3302-A花屏

楼主(2019-05-25):
型号:A1418 版号 :820-2202-A 主板图片: 症状:花屏 ,内存换了,bios刷了,显存换了,显卡换了,系统下显卡显示640M驱不起来,求助大伙有遇到的么??

网友A:
是不是GPU和显卡之间有地址数据线断了?拆GPU下来打值吧。

网友B:
之前修了一个二修的机器,开机白屏,也是显存显卡一通换,最好发现上家修的时候摘显存留的位置记号用刀子划的太深了线给割断了,最好补上线就好了

网友:
显卡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估计可能有断线

网友:
拆桥跑线打阻值,看看是否断线,,,

网友:
换过屏线没

网友:
苹果还没修过

网友:
遇到这种费时费力不说,换那么多元件还不好,脑瓜子都疼

网友:
屏线打值看正常吗

网友:
干显卡啊

网友:
苹果A1418 820-3302-A花屏,重装系统试一下,看会不会好?

网友:
我怎么看着这板号是820-3302-A?

网友:
屏线打值都正常,屏线接口连的一个EDP转换芯片,显卡到EDP转换芯片

网友:
进系统显卡驱不起来没有考虑屏线,初步怀疑是显卡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了一个二修的机器,开机白屏,也是显存显卡一通换,最好发现上家修的时候摘显存留的位置记号用刀子划 ...

我这个机器是一修机,没想到这么麻烦

网友:
是不是GPU和显卡之间有地址数据线断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就是显卡的事,苹果显卡很垃圾

网友:
可能是断线

网友:
我试过CPU问题的,,...................

网友C:
我也有一块这主板,也是花屏,没修好,主板还在我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GPU和显卡之间有地址数据线断了?拆GPU下来打值吧。

gpu不就是显卡么

网友:
外接正常吗,  刷小 原厂的BIOS 试试看。 这个应该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这主板,也是花屏,没修好,主板还在我这

你最后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是换了主板好了吗?

网友D:
怎么样了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了楼主,弄好了吗????

没呢,先放着呢,想好思路在下手,越修越乱了

网友:
新手路过,看大佬们发言,学习一下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碰到钢板啦,嘿嘿……不过话说回来,这机器修起来真TM折腾人

网友:
楼主怕是R到钢板了哦,哈哈,不过话说回来,这机器修起来真TM折腾人啊

网友:
电压不对啊,换主板IC或者查查条件看看

网友:
这个估计屏线断线了。。你要是多换了的话,旧屏和屏线了

网友:
换个显卡小板试一试呗

网友:
你这个好像不是小板的  在板在上的  之前遇到过的那个是换显卡小板好的

网友:
这种花屏目前还没有遇到,学习了

网友:
看着像是屏或者是排线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是显存这边的问题

网友:
仔细量一下  屏线数据  不能来回换

网友:
这个应看一下屏线和南桥呀,这样应不是显卡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