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什么意思 是不是模仿SVID 的芯片的意思

楼主(2019-05-25):
大家看看这个什么意思  是不是模仿SVID 的芯片的意思

网友:
svid是cpu发出的,哪个大神这么流弊能模仿,而且模仿出来你飞线给ic控制输出电压吗?

网友:
这段科普文字比较简单,想深入研究的,可以看附件 IR3521 这个典型芯片的 Datasheet。

VID(Voltage Identification)是一种电压识别技术,可分为PVID(并行VID)和SVID(串行VID)。
在AMD早期和INTEL 5系列芯片组之前,都采用PVID,其基本原理就是在CPU上设置了4-8个VID 识别脚,并通过预设在这些识别脚上的高低电平值,形成一组VID识别信号,这些信号传输到CPU供电电路中的电源管理芯片后,电源管理芯片根据所得到的VID信号使CPU供电电路输出的电压与预设的VID所代表的值一致。
AMD从AM2+ CPU开始,CPU包含两部分电压,一是CPU的核心电压,另一是CPU内集成的北桥的电压。并行VID控制模块无法在同一时间内异步控制这两种电压,除非再提供一组并行VID控制CPU中的北桥电压,但这样会增加芯片的复杂度。于是AMD率先推出新一代电压调节模块规范,采用串行VID(SVID)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串行VID是一种总线类型的协议。从硬件上来看,所需要的外部接口由以前的多个VIDXX引脚变成SVC(串行时钟)、SVD(串行数据)两个引脚,简单了很多。不过,串行VID的实现需要软件的配合。

IR3521 - XPHASE3 AMD SVID CONTROL I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