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72G进入系统半小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9-05-25):
亲们,帮我分析一下,在此谢过了!
情况是这样的:BIOS合成原版的宏基ME无法开机,触发电流到0.42后回到0.21几秒钟掉电。
                      BIOS合成通用的ME开机正常,但大楷半小时后掉电,CPU和显卡温度正常。
                       亲们,你们遇到过吗?遇到的朋友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请提供原机的bios    主板版号    主板外面的序列号编码  到qq  1653799962  不收费  只做交流!!!     抱歉昨晚用手机打字打错了    1653799962   才是我的qq号

网友:
感觉还是ME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原机的bios    主板版号    主板外面的序列号编码  到qq  1657399962  不收费  只做教练!!!

好人加个号

网友:
还是ME没搞好

网友:
几代的cpu..........................

网友B:
主BIOS问题,不关ME的事。

网友C:
这老机器还有什么好折腾的?问题不复杂

网友D:
一开始是什么毛病,怎么上来就搞ME 。掉电也不一定是ME 引起。

网友E:
四代的.跟bios主体有关

网友:
你外婆哦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原机的bios    主板版号    主板外面的序列号编码  到qq  1653799962  不收费  只做交流!!!     抱歉 ...

谢谢你了,QQ我已经加你了,等你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是什么毛病,怎么上来就搞ME 。掉电也不一定是ME 引起。

开始是触发电流0.2,不跳变。更换cup后就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代的.跟bios主体有关

应该是。。。。。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我外婆早就去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老机器还有什么好折腾的?问题不复杂

也不算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BIOS问题,不关ME的事。

BIOS我换了很多个,都一样,只要刷通用ME,就能开机,但都是掉电。

网友:
对。。。。。。应该是的,。。。。。。。。。。。。。。。。

网友B:
把原机的发出来,花几分钟时间帮你全改。

网友F:
去官网分离个试试,排除BIOS ME问题,就只能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官网分离个试试,排除BIOS ME问题,就只能换桥了

估计也只能换桥了,这家伙二合一,有点贵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把原机的发出来,花几分钟时间帮你全改。

谢谢,已经被上家搞过了,应该不是原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谢谢,已经被上家搞过了,应该不是原机了。

那就随便拿个同型号的BIOS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随便拿个同型号的BIOS改改就可以了。

试了,只有用通用的ME合成才能开机,用宏基的ME不能开机

网友H:
换过桥是吗?应该还是ME的问 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过桥是吗?应该还是ME的问 题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原机的发出来,花几分钟时间帮你全改。

网友I:
应该还是ME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应该还是ME的问题

ME宏基的合成无法开机,通用的开机正常,就是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G:
ME宏基的合成无法开机,通用的开机正常,就是掉电。

桥那里买的?靠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ME宏基的合成无法开机,通用的开机正常,就是掉电。

再刷bios!

网友J:
还是BIOS问题吧,,,准时半小时掉电,应该还是主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那里买的?靠谱不?

桥是拆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还是BIOS问题吧,,,准时半小时掉电,应该还是主BIOS问题

已经刷了N次了,官方的BIOS纯净版都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那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 搞个原厂的 试一下

网友:
楼主换cpu后  出现掉电? 还有大概半小时掉电,每次都是半小时吗?如果时间固定排除bios问题的话就是桥有问题。你换的cpu和之前的是不是一样,看过别人用其他型号的代用  需要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刷了N次了,官方的BIOS纯净版都刷了,还是不行。

继续换吧!

网友K:
应该还是ME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还是ME没搞好。。。。。。。。。。。。。。。。。。。。。。。。。。。。。

不是ME的事儿

网友:
那是哪个地方的问题,求解。

网友I: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呀

已经刷了很多,官网分离的纯净版都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L:
要是每次都是准时掉,还是你ME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是每次都是准时掉,还是你ME没搞好

已经解决,更换CPU后正常了,刷官方BIOS正常开机。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更换CPU就好了。估计是南桥读取ME不完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