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820-00597-A 不开机

楼主(2019-05-25):
请教  各位大师
         苹机A1418  板号:820-00597-A   接电  主板亮一个灯  。  12V  正常   开关 3.3V  正常, 3V    5V   正常。CMOS 电池  正常。3V

         开机不触发   BIOS  已经刷新了。  BIOS PIN1   PIN2  PIN5 PIN6  通电是有 闪波。 电源表 跳 0.058.  按开关   这个数字 无变化

     请教  哪位有  点位   PDF   高价要。
        谢谢

网友:
图纸论坛里面有,按照时序查,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没有 PDF   点位    只有退单了

网友:
不装CPU   接电  只有3V电感有电    内存电感无电     电源表 跑  0.055

装上CPU  接电   3V    5V  电感 有电  内存电感有电   电源表 跑  0.080

网友A:
可以显示  了

主板  亮  3个灯全亮   1个灯半亮.   另一个灯不亮

接上屏  5个灯全亮   显示  但是

找不到硬盘

网友:
多高价格买图纸,合适的话我找人问问

网友:
A1418  820-00597-A  PDF   点位   100元求购

网友(2019-08-10):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示  了

主板  亮  3个灯全亮   1个灯半亮.   另一个灯不亮

楼主怎么修好的?我现在遇到的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