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A1466暗屏求助

楼主(2019-05-26):
第一次修苹果电脑,暗屏。  也不知道苹果有没有图纸。 点位。 大家这种情况一般怎么修呀

网友A:
这怎么帮助你啊    A1466都有点位和图纸啊            看图

网友:
和普通的一样   查条件呗   你这么求助我估计费劲

网友:
是进水的嘛、是进水一般断线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B:
修到一个暗屏,换背光芯片就好了,妹的,然而硬盘是坏的。而且此机也被人修过。也不知道我接的这个故障,是一修还是二修。(此机没修之前,我用强光就看到进不去系统,当时也没敢想硬盘坏了,认为一个机子不会有这么多毛病,只以为是系统坏了)

这个有图纸点位,简单的修修还是好修的。

屏线右上角,不是有个电感,电感上面有个二极管,正常是一头是8V好像。另一头屏那头。
我实测有40V(这是修好后的电压)。
没修好之前,两头都只有7V。没有升压上去。
还有就是电感下面有个小6脚芝麻管,是个转换电压,也是给屏上的8V转8V。8V然后再升40V
也要注意,这个电压有没有过来。
剩下的还有个通病,好像是反馈也就是电感上到背光芯片不通了。论坛有相关的帖子。
我的这个不是,只是换背光芯片就好了。
你可以多搜索一下。

网友:
这问题很好修查条件就行了

网友:
图纸论坛有的直接搜索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帮助你啊    A1466都有点位和图纸啊            看图

大师舔他    舔一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一个暗屏,换背光芯片就好了,妹的,然而硬盘是坏的。而且此机也被人修过。也不知道我接的这个故障,是 ...

我怀疑被上家调包了,我只是把这个怀疑跟老板说一下。今天美女来拿,再次确认,这个故障确实被上家修过没修好。(也有可能客户没说真话,上家报的价格客户不能接受,客户选择不修了)
我只是含糊其词的表达了一下意思,跟美女说,大概可能被调包,也有可能是摔坏的。
然后老板娘直接说,被调包了。
我心里一听。其实不能这样说的,因为也只是猜测。
没必要事情闹大,希望上家不管你有没有调包,事情也不要闹大。
我本来也只说可能。
上家,客户要是来找你了,你就说你没调包,只是说可能正好摔坏了,别人怎么说也只是猜测。
我真不想多事,因为客户已经付了主板维修费,硬盘先不换。
因为还没损害到我的利益,我不想说别人怎么做,为人准则。去维护一些东西。
因为我,没,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