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thinkpad x1c 2013 BIOS超级密码

楼主(2019-05-26):
最近在ebay海淘了1台thinkpad x1c,1代的产品,处理器是3代intel,屏幕碎了卖家便宜甩了,40多美元拿下,到手美滋滋.
结果换好屏幕,进BIOS准备调整启动项,惊奇的发现有BIOS超级密码.......
问卖家,卖家说是收来的机器,不清楚密码.......
好吧,动手自己清除密码,中间折腾了许久,下面把经验分享给大家

这款机器清除BIOS超级密码非常简单,只需要准备一个小的十字和一字螺丝刀即可,我就是用的这种9块钱包邮的款。十字螺丝刀用来拆机器,一字用来短接芯片引脚。

东西准备好,接下来开始处理电脑了:
第一步,机器翻过来,先把底壳所有的螺丝卸掉,卸完了螺丝就可以了,不要动底壳!!!

第二步,把屏幕打开,从键盘的掌托部分,用指甲或翘片分离C面,注意慢慢打开,小心内部排线!

第三步,拆除电池,拆除主板上所有螺丝,以及各种排线,因为接下来要把主板翻过来,BIOS存储芯片在画圈处背面

第四步,主板翻过来,用小刀将屏蔽膜划开一条口子,露出BIOS存储芯片

第五步,找到BIOS存储芯片位置,准备用一字螺丝刀短接SDA,SCL两个引脚,为操作方便建议外接显示器,外接键盘,主板设置为加电自动开机。

第六步,通电开机,大约1秒左右迅速短接SDA,SCL引脚,时机需要把握好,长点短点都有可能,但一定在跳出开机logo前短接,多试几次一般都没问题,跳出logo后按下F1进入BIOS设置界面,如果成功后会默认进入无密码状态的BIOS设置界面,此时断开SDA,SCL引脚短接,并重新设置BIOS密码或清除密码,保存设置即可。

清除完成后,原路装回机器,然后就可以随意High!!!

网友A:
请问楼主 PCA24S08ADP 芯片什么时候把1脚改成接地线了?还不如直接用809H读取这个芯片,直接清除密码,什么键都不需要按。搞个1秒,有点难控制。

网友B:
对没有维修经验和工具的小白们比较合适,免拆焊可以消除密码。——不过也可能把原来没毛病的笔记本变砖
1脚和4脚搞反了是个小问题,整篇还是瑕不掩瑜的,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PCA24S08ADP 芯片什么时候把1脚改成接地线了?还不如直接用809H读取这个芯片,直接清除密码,什么键 ...

码片都玩烂了,干BIOS,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PCA24S08ADP 芯片什么时候把1脚改成接地线了?还不如直接用809H读取这个芯片,直接清除密码,什么 ...

哈哈,不好意思,芯片引脚可能弄错了,反正我这种操作用不到接地脚,,,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没有维修经验和工具的小白们比较合适,免拆焊可以消除密码。——不过也可能把原来没毛病的笔记本变砖
...

谢谢支持
以后会继续努力
感觉大家都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