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走弯路维修

楼主(2019-05-26):
型号G40-30

版号NM-A311   独显

故障:待机0.08,开关无反应。

拆机发现壳子上有进水,拿出主板5V处有腐蚀,其他部位未发现腐蚀进水痕迹,简单清洗了一下,一样。测量3V正常,5V不正常,实测0.75V。

断开5V隔离点,测量前端0V(电感端),后端0.75V

就是这里走了弯路,一般来说,断开隔离点后级为0.我也是这么去修的,想着先解决后级,就查电路图一个个去断开芯片,查了半天没有结果,来了一台很急的机器,就先放那了,今早又拿起来维修。手上有相同主板,集显的,故障0.23不显示,CPU坏,更换主板的。突发奇想吧这一台5V隔离点断开测量发现,隔离点前端5v,后端0.75V!!!!!!!!!!!

然后更换5v待机芯片,所有断开的隔离点连上,芯片装上,待机0.02,触发0.4,0.5,接屏已亮

总结:
1、机器故障很简单,只是5V芯片腐蚀损坏导致没有5V输出,但因为主板的奇葩设计?走了弯路。如果我最开始想的是先修前端再修后端,这会是秒杀的机器。
备注:这款机器集显亮机电流大概在0.2左右,独显电流在0.45-0.5。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断开后都是先修前面的,,,,,,,,,,,,,,,,,

网友:
进水机子,主要看进水地方,还是好整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也以为后级短路了呢

网友A:
断开隔离点修后极是什么神仙操作?隔离点都断开了后极怎么可能有电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隔离点修后极是什么神仙操作?隔离点都断开了后极怎么可能有电压嘛

有个故障叫后级短路,比如后级某个地方3V和5V短路在一起了,这样断开隔离点就会量到后级3V,晓得不

网友:
亮机电流真低

网友:
恩,集显的那个风扇都省了

网友:
这机器无3  5V电压基本CPU挂。。。。。。。。。。。。。。。。。。。。。。。。。。。。。。。。

网友B:
隔离点断开还可以家电吗?相当于翘起电感

网友C:
我也有一片,3.3v供电芯片烧了,换掉之后芯片发烫,然后CPU也开始起热,CPU估计也挂了,还在哪里躺着呢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

网友:
一般都是要打下阻值在来。5V待机损坏可能阻值不对。

网友:
坚持原测  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片,3.3v供电芯片烧了,换掉之后芯片发烫,然后CPU也开始起热,CPU估计也挂了,还在哪里躺着呢

CPU坏换板子吧,这板子百十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隔离点断开还可以家电吗?相当于翘起电感

隔离点在电感之后,断开隔离点可以通电测量,翘起电感只是用来打阻值确定前级还是后级短路,不能通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隔离点在电感之后,断开隔离点可以通电测量,翘起电感只是用来打阻值确定前级还是后级短路,不能通电.

断开隔离点相当于没有负载,这时候PWM芯片还会正常输出方波驱动上下管轮流导通输出正常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隔离点相当于没有负载,这时候PWM芯片还会正常输出方波驱动上下管轮流导通输出正常的电压吗?

正常输出,如果断开电感就可能不会,因为有些芯片有电压/电流检测是在电感后端取样

网友:
换主供电芯片就完事,换换换

网友:
隔离点都断开了前段没电压吗,后继怎么还有0.75

网友:
大神的作品就是一目了然,,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只是很纳闷, 后端怎麽会有0.75V的电压出现?

网友:
就应该先修前端

网友:
楼主:修订不错,虽然一点点曲折,维修就是摸索前进

网友: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到走弯路

网友:
楼主太谨慎了,我遇到待机芯片腐蚀的先补焊,然后处理干净,万用表检查外围和负载没有短路就直接加电测试,还不出待机就更换芯片。

网友:
3。3V-5V分离设计是节约成本还是浪费?芯片测试点也不好找

网友:
这款机器进水腐蚀烧3-5V比较常见

网友:
分分钟是经验,没事多看看贴子……分就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