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换键盘

楼主(2019-05-26):
同行拿来一台A1502不触发,拆机拔掉电池用 稳压电源,可以自动开机进系统,找图纸测量键盘排线开机引脚,第5脚 短接可以开机,判断键盘坏,报价 定货,键盘到了,拆开准备换,傻眼了,全是铆起来的,跟本没法换,强行拆了两个铆定,帽子掉了,上面的柱子还在,螺丝也没办法上,
有换过的兄弟给说一下

网友A:
一般这样的都是换整壳,要不然换上也不平整

Yy.

网友B:
用铆钉的还真没见过,开眼界了

网友:
每次换完这种类型的键盘总感觉手感差了那么点

网友:
找个小斜口钳一顿猛操作

网友C:
找个特尖小嵌子……把铆钉拔掉……慢慢整别急……然后用小螺丝上起就好……卖这个键盘的都配了螺丝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的都是换整壳,要不然换上也不平整

证明你换得少啊··········

网友:
一般这样的都是换整壳,要不然换上也不平整

网友E:
直接拉。铆钉就会掉,剩余拉不起来的可以用小嘴斜口钳夹住往外拉。有些需要小工具顶住,轻轻一敲就下来。换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这个   你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好用

网友:
手电钻伺候

网友:
新键盘上去还用铆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拉。铆钉就会掉,剩余拉不起来的可以用小嘴斜口钳夹住往外拉。有些需要小工具顶住,轻轻一敲就下来。换 ...

新键盘上去还用铆钉吗

网友:
用小螺丝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铆钉的还真没见过,开眼界了

苹果是柳丁,其他的基本都是塑料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证明你换得少啊··········

有道理

网友:
如果这键盘都换不好,怎么换A170x及以后的型号的键盘呢?多换就是了。

网友:
直接赶上去就好了,这个没办法,我换了2台了,我的电池也鼓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找个特尖小嵌子……把铆钉拔掉……慢慢整别急……然后用小螺丝上起就好……卖这个键盘的都配了螺丝的

这一款没有配螺丝啊,。。。。。。。。。。。。。。。。。

网友:
换过几台这款键盘,第一台是同行自己买键盘拿过来让我换的,没有螺丝,键盘拿下来,只有几个可拧螺丝孔位,其它都是铆上去的,拆下来后,我是用AB胶贴上去的,后来再换的时候就买专用小螺丝拧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特尖小嵌子……把铆钉拔掉……慢慢整别急……然后用小螺丝上起就好……卖这个键盘的都配了螺

网友:
问卖键盘的要螺丝

网友:
这个键盘只有暴力拆除

网友:
呵呵,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一款没有配螺丝啊,。。。。。。。。。。。。。。。。。
铆钉拔了会留下个小孔 然后就可以上螺丝了

网友:
我都没有上螺丝,直接给他装上去了,有点不怎么好看。。。。。。。。。。。

网友:
键盘角度用力扯大一点 铆钉才能全部拔出来好上螺丝

网友:
那个铆钉很多弄不下来的 我都是直接AB胶粘的 弄那个铆钉太费力气

网友(2019-08-07):
斜口钳一顿猛操作

网友(2019-09-06):
so easy job.我四年前都换过你这还修电脑

网友:
用尖嘴钳硬拉,会掉的铆钉,并且有的没掉也无所谓,注意技巧,我都能一次性把铆钉全部拆掉

网友:
是个仔细活儿啊 捣着捣着就烦透了

网友(2020-10-31):
啪啪啪啪就扯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