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怎么换灯条?

楼主(2019-05-26):
以前不修电视。现在无奈啊,活少什么都得修。
请教大师傅!液晶电视灯条坏了,,怎么匹配?只能到网上淘原装的吗?
电脑液晶显示器小尺寸的,都是改通用的。
液晶电视由于尺寸不同,灯珠数量,串并联方式不同,电流值,电压也都不统一。请问大家是怎么匹配灯珠,灯条的。
   还有个问题请教 , 例如32寸的屏,7个灯珠串联,一共3组,而三组又并联到一起。可不可以少接一组,例如取掉中间的灯条。
升压控制芯片,会检测电流吗?如果检测电流一定会保护的。现在手里有台这样的机器,三组,坏了一组,我取掉一组,背光闪下就灭了,
现在不确定是升压板坏了,还是检测电流变化过大,保护了。请师傅赐教。。

网友A:
    楼主真厉害,液晶电视都搞起叻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厉害,液晶电视都搞起叻 。。。。。

别闹啊,兄弟。现在电视,和显示器越来越像了

网友:
刚才自己验证了一下,找里一台碎屏的AOC32寸,三组灯条并联的,取掉一组或两组,都可以点亮。难道电流自适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闹啊,兄弟。现在电视,和显示器越来越像了

          就是,现在生意不好做,么生意的时候接个机器搞搞也请好的   。。。

网友:
减少一组,其它两组电流会变大

网友:
大屏的风险高,拆装要注意,工作台面要大,专用吸盘要有,换灯条和电脑显示屏差不多的,主要是取屏装屏要注意

网友C:
改供电方案   灯条换通用的   长度和数量就可以随意组合了  借用原有的供电   测出电压配通用的升压板给灯条供电    开机信号线和亮度控制应该是一根线   找到这根线连上升压板控制开机和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供电方案   灯条换通用的   长度和数量就可以随意组合了  借用原有的供电   测出电压配通用的升压板给灯 ...

谢谢您的回复,我去网上转转看有没有卖通用升压和灯条的,这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D:
大胆搞!我就用胶带加木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胆搞!我就用胶带加木棒

版主,你这么一说,我脑袋里首先想到的是想扁担。

网友B:
遇到了一个问题,32的电视,用灯管测试仪测,都正常发光,单个测灯珠也都正常,接到升压板就闪灭,升压板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一个问题,32的电视,用灯管测试仪测,都正常发光,单个测灯珠也都正常,接到升压板就闪灭,升压板也 ...

可能要拆掉限流电阻!

再一个可能,灯条有升压式的、也有降压式的!

网友:
多看看论坛,多关注一些帖子就可以

网友E:
1、买一个好一点的LED助手检测,方便判断灯条问题。
2、购买灯条尽量选择原装为主,直下的还好改,侧方位的就不方便了,一般马云家都能配到,可以发插灯条接口的板子和屏卖家看,熟悉的卖家基本不拆屏能确定你的灯条。
3、灯条建议整套更换,一般坏了几颗或者一组的,其它的也用不了多久,避免返修全部更换,首先原安装位全新的灯条。
4、灯条更换注意热传导,尽可能不把灯条贴在背光纸上,导热硅胶、3M、定位耐热胶布标配,让你换起来得心应手!
5、灯条整套更换的、建议改小灯条电流,一般卖家会指导你,大体就是场效管去地的调节电阻,像长虹就是很多几欧电阻并联的,调小电流就是取其中1-2颗,其它牌子依此类推,并进菜单将背光亮度100调低,很多机器出厂默认都是亮度100,改小电流的好处就是让灯条持久耐用,大大减少返修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1、买一个好一点的LED助手检测,方便判断灯条问题。
2、购买灯条尽量选择原装为主,直下的还好改,侧方位 ...

谢谢您的悉心指教,太详细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