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y 不开机

楼主(2019-05-26):
  机器开不了机 奇怪的是开关键也没有电压   待机有5v  没有3v   拆掉bios出3v  但是刷一个原厂的装上去还是一样没有3v  吧io去掉3v又出来    感觉带不起负载 换铝箔电容还是一个样  有遇到过的么
v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试试........................................

在下人称小马哥 -2 -2 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煞笔?眼睛不要就捐了吧

网友:
刷BIOS试了没

网友:
别人都说了刷了一个原厂的上去,认真看看帖子。

网友:
有没有线性3V?话说机器有的是出发后出待机3V。开关没有电压,检查EC供电正不正常?EC应该是线性3V供电

网友:
整板有短路没有?线性3V,有待机芯片了,换个待机芯片,

网友:
先测量3v阻值看看正常不,然后测量3v后继看看正常不,正常的话,换个3.5v芯片试试啊,换就完事,换了不行,在查查条件,开启,供电啥的

网友:
这个真没碰到过啊,,,,,,,,,,,,,,,,,,,,,,,,

网友:
不要死扣3V了,5楼说的才是真理,查南桥待机条件有惊喜

网友:
这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开关没电压如果有点位应该非常简单的啊,看看开关电压是不是排阻上拉或者信号转换

网友:
先看看时序 再说 有的 机子 待机无三付

网友:
你这应该是缺什么条件没有满足,你看一下ec条件

网友:
按时序找待机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