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000 奇怪问题

楼主(2019-05-26):
接一台联想V4000机器 开机不显  刷BIOS后亮机 进不去系统 开机显示 checking media 原来机主是WIN7系统的 进BIOS 改OS Optimized Defaults设置 重启后就黑屏就不亮了 拆下重新刷BIOS又能亮了 还是不能改OS Optimized Defaults设置  以为BIOS问题 又淘宝买了个BIOS  刷上也一样 排除BIOS 问题 求助

网友:
修好了 是独立显卡问题,WIN7 BIOS设置下默认独立显卡 所以开机就黑屏 刷BIOS后 相当于BIOS恢复出厂设置了,默认的是WIN10设置, 此设置下默认用的是集显,进系统装驱动就出问题了 ,一装独显就死机蓝屏了 尝试了几次确定显卡问题后  将BIOS改成WIN7设置 设成只用集显 把客户硬盘装上就好了 客户有数据等着急用,独显就不修了

网友:
我这有台是不认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