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81R 13040-1M不触发,小小维修

楼主(2019-05-26):
板子拿来的时候可以触发单电压低,3v只有1.几v,5v只有3.几v,内存供电0.7V,不正常,绿线电压还有3v,没有完全拉低,开关针的电压正常,开始进维修,主板进过蟑螂有蟑螂屎,IO旁清理加焊一下,我再上电,诶怎么不触发了,去测pci-e的B10脚发现3vsb只有一点几V,ec的11脚的电压正常,查到27脚的电压不正常,以为是电容拉低,把相连的电容换掉测电压,发现更低了....,不管了直接拉个3vsb过去到电阻旁看看,居然可以了。接着查到连接到Q90的D级,发现是P沟道的管(因为q89是一样的g级0v,d s级导通了)g级0,没有导通,没有找到管子我直接用线直连了。原来刚才能触发电压低,绿线没有被完全拉低是这货导通不良导致的,吹了下直接没用。图中以标出,此板修复,小小维修记录一下,方便以后查看。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这个问题会很多 我之前遇到一个直接拆掉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