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P上电不显维修

楼主(2019-05-26):
富士康H61MXP主板一个:

客户哪来的时候内存槽看见有伤痕:

上电测试,有复位,有时钟,跑码卡不跑码,不装内存插蜂鸣器报警,在内存槽旁边看到一个管子烧坏了:

直接一坨锡拉了过去,结果还是原故障:

刷了个官网BIOS直接亮机:

附上亮机BIOS:

网友A:
不是不上电吗,怎么会有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上电吗,怎么会有复位

富士康H61MXP上电不显维修,上电不显

网友C:
高手,这样短接不碍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这样短接不碍事吗

本身转换过去就是给他的,我只不过没用开启信号

网友D:
楼主没有看图纸修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富士康H61MXP上电不显维修,上电不显

回的好,标题都没看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看图纸修的吗

我自己没有,而台板图纸至少都是10分,没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的好,标题都没看好,哈哈

我以为我失误了,吓我一大跳

网友F:
个人觉得富士康的主板,有时候不好搞,无图无点位。

网友G:
富士康的主板垃圾的很 很少看见富士康H61
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富士康的主板垃圾的很 很少看见富士康H61
的主板

巧了,我们这里有卖富士康主板的,经常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富士康的主板,有时候不好搞,无图无点位。

富士康的图纸基本都有吧,而且富士康的BIOS官网都给的

网友H:
这是显卡引起烧的吗?还是PCI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显卡引起烧的吗?还是PCI口?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刷了个BIOS,那个管子糊了拉过去,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鬼

网友I:
直接一坨锡拉了过去 为什么直接连,是经验还是有资料,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一坨锡拉了过去 为什么直接连,是经验还是有资料,说下

经验啊,这种的一眼就能知道是转换管,打值不短路就拉过去了

网友F:
把你这个图纸发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你这个图纸发出来啊

这个去论坛找吧,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