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730001-MB-A01

楼主(2019-05-26):
插电源无反应  打了下主板无短路 测试一 下无19v输出 看了下充电芯片 BQ728  看了一个BQ738 的充电对照了一下开始测试 检测 BQ24738芯片检测步骤(20个脚)
1、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⒇脚VCC是否为+19   V
2、检查主门控电压是否正常:⑹ACDET是否有2.5V左右电压;
3、检查芯片基准电压是否正常:⒃REGN是否有6V左右电压;
4、检查芯片适配器检测输出信号是否正常:⑸ACOK/ ACPRN是否为3.2V电压;
5、保护管驱动输出是否正常:(4)大于23V
6、整机过流检测保护:(1)、(2)脚
7、充电控制数据时钟:(8)、(9)脚
8、充电正负驱动脉冲输出:(18)、(15)脚
9、充电自举供电:⒄BTST
10、充电过流检测保护:(12)、(13
管脚定义差不多,测到6脚的时候看到电流有跳变,测试19v过来了,触发正常,断电有通电19v又没有了,测6脚又正常了。这啥问题的,想想电容漏电了,测试4脚无电压,再测5脚 3.2v,但是瞬间又跳到2.7v,4脚又24v,,都正常了。连接在6脚的两个电容拆掉了,还是一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其他主板,把6脚的两个电阻改了,找到一个其他主板两个一起换掉。但是顺序不要搞错了,一端接19v一端接6脚,另外一个一端接6脚一端接地,换上去插电,19v过去正常开机。断电,等了5分钟又实验了一次正常,装机测试一天发货了。   图片不会上传 遇到这种问题的有好几个了,分享一下经验。我所发的bios都是通过验证了的,最少都测试一个小时以上完全正常再发帖,打字不容易,对你有帮助请加一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