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70 无待机

楼主(2019-05-26):
      故障如题   插电待机0.0000
      已过隔离无待机 3 5V
    换掉电容  待机出来了

但还是不开机,刷BIOS   换EC依然如此
  量到CPU晶振 有电压无波形  换掉

传个亲测亮机快的BIOS吧 ,绕了弯路 此机BIOS没问题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5470 解决开机慢DAJW8CMB8E1 CLEARME.zip

网友:
意思是换了俩电容一晶振?。。。。。。。。。。。。。。。。。。。。。。。。

网友:
一个电容一个晶振修好的

网友A:
换电容有待机可以理解,也知道晶振有问题也会不开机,是怎么联想到的晶振呢

网友:
感觉会不稳定 。。。。。。。。。。。。。。。。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CPU虚焊!

网友:
楼下你的470代替多大的电容

网友B:
晶振坏的概率是千分之一还少点,楼主遇到到了真是中彩了。

网友C:
看到楼主思路好多。佩服。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是晶振坏了。晶振很少很少坏的

网友:
摔过或者颠簸容易造成这个零件损坏

网友D:
估计是个通病啊 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晶振坏的概率是千分之一还少点,楼主遇到到了真是中彩了。

修到这个32.768出问题有波但是不跑码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奇怪,所以我有次回帖说修到一台机械革命的机子开机0.23A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出复位,换了桥都一样故障,25M时钟都正常,也不马上掉电,开机0.23A要过差不多70秒后才掉电,最后一次很偶然的测试发现能开机电流到0.23A可是RTC时钟却没有波形,但是你平时去测它又有波形,最后换了32.768马上复位就出来了,机器搞定。后来出修到过好几台不跑码的也是换这个32.768搞定的!四代后的机器有时候修得你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有待机可以理解,也知道晶振有问题也会不开机,是怎么联想到的晶振呢

cmos电路是开机必须正常的条件之一。

网友F:
好久都没有秀到过不触发换晶振的了。

网友:
哥们,你牛,服你了,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G:
还是多试试再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多试试再给客户

送走几天了。暂时没有拿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久都没有秀到过不触发换晶振的了。

反复对调过了,原机的确实只有电压无波形,这玩意坏的确实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这个32.768出问题有波但是不跑码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奇怪,所以我有次回帖说修到一台机械革命的机子 ...

是的,就怕有东西时好时坏,不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个通病啊 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通病怕是算不上,顶多个别情况元器件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思路好多。佩服。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是晶振坏了。晶振很少很少坏的

反复对调过了,原机的确实只有电压无波形,这玩意坏的确实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有待机可以理解,也知道晶振有问题也会不开机,是怎么联想到的晶振呢

供电时钟复位,,,,排名第二了解一下

网友:
捡到钱了啊..........................................

网友:
秒杀啊                          你这是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我看了好多都会的哟,只是没有修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