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有时可以开机,有时触发掉电

楼主(2019-05-26):
ACER E1-471G有时可以开机,有时触发掉电!电流有时上到0.23A,有时到1A,偶尔可以去入系统。现在多数秒掉。测了各路电压,就是集显电压未出,其他都出来了,裸板也是会掉电,但有时开机放在那里玩1个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測測15V通病

网友:
15V通病是什么

网友:
4个二极管升压的地方,

网友:
PQ60转换的5V_S5 G极电压太低没有完全导通,只有4.8v左跳,前天修了台。

网友:
搞个原厂BIOS 看看,X宝找找看。。。。。。。。。。。。

网友:
待机电容问题,后面1.5v供电芯片微短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只要把电源调到20V,就可以解决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直接更换20V电源

网友:
3v5v电容换一下,还有掉电的时候,重点看看开机键电压正常不

网友:
很多那个2级转换电压 电路上都有12V 15V

网友:
这有啥搞的,要么弄块好板对着修,头发都要掉光了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就知道麻烦了,这是个神机,通病好多!!

网友:
转换电路的15V电压查查温不稳定,还有BIOS    触摸板底下那块容易进水

网友:
电源问题?19V为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