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感救了1060骁将显卡

楼主(2019-05-26):
客户拿来一个影驰1060骁将6G显卡,说只要插上就不显示了,拨掉就正常显示。
测试后故障如客户说的一样。留下走人,随后再报价,联系售后说已经过保了。看着显卡也挺新的,是16年的,然后拆开来看一下,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在论坛里也没有找到这方面问题的帖子,也没有图纸,没办法就把全板清洗一遍,再用放大镜细观察,结果发现这掉了两个件,下图:

对位置号时发现,一个是电容,另一个是电感:

迅速找了一个电感装上测试,电容没理会,这是装好后的:

然后再装机测试居然亮了,故障解决,联系客户报价。没有技术含量,大师勿喷,谢谢帮忙加分 !
来张亮机图:

网友:
掉电感是绝对不会亮的,电容容量小的可有可无。电感必须有。

网友:
好眼力,我有个hd6570也是掉了零件,可以开机,就是每次关闭视频会闪一下屏幕,补了几个电容上去也不行,不知道容量瞎补的,哈

网友A(2019-06-28):
电容先打阻值下,看是不是有一脚接地的,如果是接地的那是滤波电容,小的可以不管,大的必须补,如果电容没接地的,那是耦合电容,必须补,至于电感,自然肯定是必须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先打阻值下,看是不是有一脚接地的,如果是接地的那是滤波电容,小的可以不管,大的必须补,如果电容没 ...

当时看是小电容,就没有测量是否是接地的,直接就没装,所以也没有在的影响

网友:
捡漏成功 50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