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170-DELUXE不触发,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9-05-26):
ASUS Z170-DELUXE不触发,按开关PLED9600灯常亮 PWR_SW排针有3.3V电压,也有跳变。O_PSON_R 5V一直拉低,RESET排针0电压,PCI-E的A11脚0电压,用表笔任意碰P_LATCH_10 都能自动开机瞬间又掉电了。不知道怎么查了,强制开机能正常开机。

 会员0元2022-11-6 13:12

网友A:
是不是绿线断线呀,还是上拉电阻挂了

网友B:
IO的PSON到电源绿线断线了吧,查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PSON到电源绿线断线了吧,查下呢。

看点位图没有IO到电源的PSON,然后无复位是正常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绿线断线呀,还是上拉电阻挂了

是哪个的上拉电阻?无复位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的上拉电阻?无复位是正常的吗

你插上电源就查pson是否有电压,如果有你触发以后是否拉低了,如果拉低就证明绿线断线,那就跑电路,不想跑就直接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的上拉电阻?无复位是正常的吗

PSON那个电阻另一端的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插上电源就查pson是否有电压,如果有你触发以后是否拉低了,如果拉低就证明绿线断线,那就跑电路,不想 ...

IO的pson插上电有电压,触发后一直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绿线断线呀,还是上拉电阻挂了

点位图上没看到有IO和绿线相连,一直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ON那个电阻另一端的走线。。。。。。

现在我把电源的绿线飞到IO的PSON,PSON的上拉电阻我拆掉了,能触发开机跑码了,诊断卡跑到显示62,显示器没有显示。主板上的VGA_LED指示灯亮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SON那个电阻另一端的走线。。。。。。

现在我把电源的绿线飞到IO的PSON,PSON的上拉电阻我拆掉了,能触发开机跑码了,诊断卡跑到显示62,显示器没有显示。主板上的VGA_LED指示灯亮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把电源的绿线飞到IO的PSON,PSON的上拉电阻我拆掉了,能触发开机跑码了,诊断卡跑到显示62,显示器 ...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试试吧。。。。。。。。

那IO的PSON上拉电阻不装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O的pson插上电有电压,触发后一直被拉低

那 不是很简单了么,要么你就自己跑电路,要么直接飞线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试试吧。。。。。。。。

在官网下载一个BIOS。刷了能显示了

网友:
这种板子修修能收多少,我都是先报价在修,一般150都没人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 不是很简单了么,要么你就自己跑电路,要么直接飞线绿线

IO的pson上拉电阻拆掉没影响吧,我拆了,现在没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的pson上拉电阻拆掉没影响吧,我拆了,现在没装上

你得去进修一下或者看看视频,你干嘛要拆呢?拆了何来电压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断线了 有点位图在手 慢慢查会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