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5-27):
本人新得一件金正多功能全格式视频机,198D,不小心将屏幕显示对比度调到0,无法看到屏显,对比度调不回来了,郁闷!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拿手电筒照着呗,手动给光2333333

网友A:
找找有没复位孔 有的话重置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有没复位孔 有的话重置一下试试

没有针孔复位,播放光盘屏幕显示正常,只是看视频时屏幕一片黑,按菜单键不显示图标,所以无法调回对比度,盲调又找不准地方,请问如何消除线路板上的设置记忆,恢复出厂设置?请师傅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