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TI-S烧IO问题

楼主(2019-05-27):
机器放置未使用一段时间,再开不开机了,拆机检查发现IO烧了,其他地方未见进水情况,属于自然损坏,检查发现IO附近一个三极管也炸了,更换了IO和三极管,通电待机0.01,和直接一样,触发后三极管又烧了,IO这次没烧,测量三极管D为19v,G没电压,s为接地,谁遇到这问题,查资料说这个ITE8528e爱烧,没程序,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给发份,有修到过的给讲讲原因,谢谢,

网友:
我出500买这个图纸

网友:
G没电压不正常吧,检查G极外围电路

网友:
这个垃圾代工厂为什么不倒闭啊?生产个垃圾主板还不带张图纸 ,话说我大帝都的电子部连这个电子标准都执行不了啊!记得我们那时候厂里的机型生产还要许可定型,样机送电子研究所测试图纸都要随机的。怎么现在的产品都没有图纸了连个电子版的都不放出来,我去他的个娘的西皮。

网友:
连续烧EC 只有一种可能性。屏线坏了。导致高电压进入EC 。所以常见的本人在维修中。碰到无缘无故烧EC 的一般连屏线一起换掉。尤其EC 烧掉后。明显有烧鼓包的这种肯定是大电压进入过小信号电路了。曾经碰到过EC 坏的。我也是怀疑屏线有问题。但是换了EC 发现使用正常,就偷懒了。结果一段时间后返修发现又烧EC ,这是就考虑换屏线了。换下屏线,拆开一看。果然断线。肯定是19V 进入小信号电路了

网友:
没得没得,同方的图纸就没见有过,顺便一句这台机子BIOS芯片用rt809f甚至读写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情况,拆过几台bios芯片~~啊,不是这么说吧,应该是官方连个me都没放出过

网友:
最近9代神舟终于用的是蓝天了,
同方真是。。。主页上连个bios都没下载的。。。

网友:
这种板没有图纸的!

网友:
三级管的G极是否对地短路?查G极的工作条件,不过没图纸也不好搞~

网友:
垃圾代工厂商,图纸没有,电路设计也有很大缺陷

网友(2019-08-19):
你好 我的电脑出现同样的问题,能提供一下三极管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换好了稳定不?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的,好像是一个MOS坏  我大概不记得了  跟金刚T2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