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待机问题,在线求助

楼主(2019-05-27):
1脚和6脚在芯片满足什么条件下才输出,芯片换好,芯片确认好的。。

网友A:
请问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没有待机吗?不用考虑1脚和6脚的。 看时序,出5V_S5,3D3V_S5之前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没有待机吗?不用考虑1脚和6脚的。看时序,出5V_S5,3D3V_S5之前的条件有没有 ...

没有待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待机...................................

看时序,查条件。时序图我发给你了。

网友C:
ec  或者ec 程序问题,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时序,查条件。时序图我发给你了。

1脚和6脚 不用考虑吗? 那我查下EC条件,因为EC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或者ec 程序问题,通病了

刷了。。。应该EC条件不满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脚和6脚 不用考虑吗? 那我查下EC条件,因为EC BIOS已经刷过了

查EC工作条件吧。供电复位时钟。或者是不是EC工作正常,但是信号中途断了。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EC工作条件吧。供电复位时钟。或者是不是EC工作正常,但是信号中途断了。检查一下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吧  AC_IN#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吧  AC_IN# 。。。。。。。。。。。。

是的,应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应是低电平。

查了,EC 供电正常 时钟内置 复位正  休眠LID正常 AC_IN#低电平正常,程序刷过,还是不行,你QQ多少,我加下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EC 供电正常 时钟内置 复位正  休眠LID正常 AC_IN#低电平正常,程序刷过,还是不行,你QQ多少,我 ...

你查一下待机芯片的18脚 “S5_ENABLE”,这个信号出没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待机芯片的18脚 “S5_ENABLE”,这个信号出没出

没有输出。。老板有个示波器,但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输出。。老板有个示波器,但不会用。。

用示波器怎么抓EC是否读取BIOS 呢,怎么设置,这样就可判断了。。

网友D:
用示波器看EC,就看有没有走数据,也就是有没有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EC,就看有没有走数据,也就是有没有电压变化

示波器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
芯片周边电容看看 这机器待机周边容易烂

网友:
这两个脚是开关脚,由外部给出的,看时序,到哪一不了,顺着查就好了

网友:
既然线性电压有了。那就查EC 待机条件。在线性供电正常情况下。EC 应该发出控制信号给1,6脚。EC 不工作 查EC 本身供电 ACIN  EC 程序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好了,也把过程分享出来吧,大家这么热心的帮你

其实,摆了个乌龙,前两天也修到过B460,那台EC BIOS芯片坏, 写不进去,换了个25L20的BISO的芯片刷好了,但今天这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换个25L20的芯片上去刷了后,居然不行,我去。。然后就查EC条件,转一圈,后来找个25L10芯片刷上触发了 坑死了。。下次要注意,要换原来容量一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