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掉电重启

楼主(2019-05-27):
ASUSB75M-A 掉电重启,测量内存供电只有1.35v有时候只有1.2V,以为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就死干内存供电。结果整个内存供电电路都搬过去了。故障依旧。真是醉了换掉VRMPG三极管就亮机了。师傅们这个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华硕内存供电只有1.35还能亮机呢

网友:
1.35v那是低电压内存

网友:
低电压版的内存都是1.35V   内存上面会有个DDR3L ,L 就是低电压版

网友:
有时候出的是1.5V有时候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