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精英的H61H2-M12 时不时内存报警

楼主(2019-05-27):
  如题:  ECS 精英的H61H2-M12 时不时内存报警,维修关键是第一次来,直接换了条内存立马显示,而且还试了大半天都没问题,以为好了,第二天又开,又不行了。当时是没有插喇叭的,开机又不显示了,又换了条内存又可以显示了,难道内存又坏了。

                继续测机,又出现同样问题了,因为这板不支持诊断卡,只能插个喇叭听声音来判断在那里出问题了,
                 1,首先不插内存试一下,看会不会报警 ,如果会报警证明主板是跑码的,省去测几大主要供电。

                 2,当测试到机器不显示的时候,是会报警的,就是不插内存那样的报警,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内存的系统总线出问题导致的,

                      然后测了一下,结果发现有一条才1.7多V左右,另外一条3.3V 正常,打了一下对地阻值,都一样的,都是595欧。

                 3,找到问题,只能跑线路了,跑到一个上拉排阻222,更换掉后,故障还是一样,看来不是他的问题。

                  4,最后跑到进了网卡,把进网卡那边的线割断,系统总线电压恢复正常了……。

网友A:
网卡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能正常使用吗??

能,能识别得到,也能一切正常可以上网

网友:
这个跑线有点厉害了                ·

网友B:
最终结果是网卡拉低的电压。  只是隔断了就修好了。  没有更换网卡?

网友:
不知道是哪条线路引起的

网友C:
更换一个网卡会不会好点  总线电压隔断了也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结果是网卡拉低的电压。  只是隔断了就修好了。  没有更换网卡?

网卡没有更换,就算进了系统后网卡不正常,只能叫客户加独立网卡,又可以多赚十来块。但是结果是网卡一切正常,不用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一个网卡会不会好点  总线电压隔断了也能识别

不管他了,网卡不行就叫客户外加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