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IBM X220  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9-05-27):
接修一台IBM X220  时显时不显 查一下供电正常 就刷了BIOS  试试 就解决了!有遇到的试下

网友:
X220的BIOS出问题的情况好像不多,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一般放电就可以显示了,会返修的。BIOS 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放电就可以显示了,会返修的。BIOS 坏的少

我也这样认为的,不过有些放电不行的还是得刷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