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55LD VM590L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9-05-27):
如图,电池8针接口,3脚,4脚应为低电平,不触发时是高电平!这是内置电池内置CMOS的,清零即可!

网友A:
清零用不住的 最好是换电池,或是加个二极管再补个3.3V的小电池

网友B:
没有纽扣电池是吗?把主电池拔下来放电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纽扣电池是吗?把主电池拔下来放电是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零用不住的 最好是换电池,或是加个二极管再补个3.3V的小电池

怎么补3.3v电池?楼主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C:
说的什么呀?看都看不懂,电池内置COMS是什么鬼?最新高科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的什么呀?看都看不懂,电池内置COMS是什么鬼?最新高科技?

就是主板上没发现cmos电池,内置在电池里……

网友E:
我手上还上还有这型号的进水机,艰难维修中

网友:
这是内置电池内置CMOS的,清零即可!充电接口有cmos清零功能。

网友:
貌似这样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相同的问题

网友:
这样清零会不会以后也不稳定啊!!!!!就是怕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主板上没发现cmos电池,内置在电池里……

胡说八道原理你都没搞清楚,只是rtc供电靠电池来完成而已,什么鬼COMS内置在电池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胡说八道原理你都没搞清楚,只是rtc供电靠电池来完成而已,什么鬼COMS内置在电池里。

误会意思了!就是靠内置电池提供3.3V啊!!

网友:
刘总厉害,多多分享哈,到时候我可以抄你作业

网友F:
可以给个点位吗?在修这个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给个点位吗?在修这个机

可以的,加我好友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给个点位吗?在修这个机

好像论坛里没看到,在鑫智造里面搜的~~~~~~~

网友:
也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同样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还上还有这型号的进水机,艰难维修中
兄台稳点 这板子cpu问题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