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 R720 无图纸盲修

楼主(2019-05-27):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拯救者 R720 配置我从来不关心、只关心故障现象、
据客户描述 :自己安装内存的时候烧坏了
拆机看现象、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2v 供电、
无疑了 : 肯定是内存供电部分出现了问题、经过检测发现上MOS 坏了、但是没有一模一样的、只能找代还的来
原来的mos是 F2 VUC 9U1601 代还的是 上mos V1528 下mos V1525
换上后logo出来了 !至此 故障修复、一个小时不到!

网友A:
这个MOS管不就是普通MOS么,一小时不到的话,还得加把劲啊

网友:
这种小八角现在还是有很多板会用到

网友:
话说楼主的运气比技术好!竟然只烧了个上管?这种N沟道的管子随便代换都行的,只要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烧了上管居然没烧内存,运气真好

网友:
运气真好,有的会烧内存和CPU

网友B:
这个板号NM-B191   有图有点位哦兄弟

网友:
有的会烧内存   楼主幸运  运气不错

网友:
老哥,不关心配置咋报价哦。  这个故障起码四百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OS管不就是普通MOS么,一小时不到的话,还得加把劲啊

哈哈 这话说的有水平

网友:
是吧,看MOS型号说明他修机器修的并不多

网友:
内存没烧掉就是万幸了

网友:
就是喜欢修这种机子   遇到了直接可以秒杀

网友:
现在好多内存供电会转换成cpu供电

网友:
换过这么MOS管,没怎么关注过型号,只要功能一样,直接换。

网友:
19V烧过去米把内存烧了。。真是运气好到爆。,。上次遇到一台,内存和集成的CPU多烧了,,不知道怎么烧的

网友:
这运气好到爆                       直接能秒杀  外观凸显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上管烧,19V没有冲过去把U干掉已经算是幸运 了。

网友:
我修机一般都是先看配置来报价 高配的高报

网友:
最基本的故障 也是谢谢分享 这种故障 确实也用不到图纸 可能楼主加拆装 用了一个小时 可以理解

网友(2019-08-18):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号NM-B191 有图有点位哦兄弟
有么 ? 我找了没找到啊!

网友:
天天修机器,可是没钱赚,维修阿 难啊

网友(2020-02-27):
插内存把电路烧了 还好只是烧了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