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暗屏维修 820-00165(BGA飞线方法)

楼主(2019-05-27):
1.客户说进水导致不开机 拆机检测 有几处发霉 背光供电大电容也有腐蚀 清理干净换掉 打值正常 上电可以开机了 但是暗屏

2.仔细测量发现 背光供电芯片FB反馈脚有断线

3.外部只有这一个测试点 只能从芯片内部飞线 还是BGA封装的 有人说不太好飞  还要用显微镜啥的  是有点难度 但我认为并没有那么难 我说说我的方法 将板子倾斜 风枪加热焊点融化后 用镊子将准备好的飞线 伸进去就可以 因为A5脚是在外面的 最后用胶将线固定住就可以了

网友:
这技术太强大了,这样也能接上去

网友:
我还以为是先把背光芯片拆下来飞线的

网友A:
技术先进,以前都是折下来再飞线,下次可以省点时间了

网友:
技术太强大了,这样也能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先进,以前都是折下来再飞线,下次可以省点时间了

                        那太费时间了

网友:
拆下来植锡也就几分钟的事。

网友:
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
高超的外科手术

网友B:
风枪一边加热一边上线,一般上铜丝线就好

网友:
观察仔细很细心

网友:
楼主牛b,谢谢分享,修苹果有个放大镜真是好,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一边加热一边上线,一般上铜丝线就好

                             对的 是这样

网友(2019-08-18):
技术可以,我佩服

网友:
这方法不错啊  好在这个脚是在外边

网友:
还是要有放大镜的辅助才能完成次项重大工程

网友:
如果手抖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好焊工,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