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700 14isk适配器不开机 速修

楼主(2019-05-27):
拿到机器,以为充电器问题, 用可调试了待机电流0.04按开机无反应,用它充电器没反应,可惜手上没有别的充电器了,先修。电池还有电是可以开机的,查了下这机器也没图纸,顺藤摸瓜,从充电口查起

该处PF102对地为0,那就这儿了,全凭经验感觉了,看板走线,经过一个场管,场管另侧是一个电容跟二极管

拆掉二极管发现电源口这端不短路了,那就电容二极管这端了,烧机摸了都烫分不出来,直接熏松香

PD108的事,拆。测不短路了

OK,找了下拆下的场管,也不知是n是p,整好旁边一个管跟它字样一样,量了红D黑s导通,是p沟道的,料板找了换上,插电开机,电流正常,充电正常,开机正常,修复。

网友:
附图,有遇到的可以借鉴下,毕竟无图无点位很难下手

网友A:
哥们你这一手熏松香简直惊为天人啊

网友:
量了红D黑s导通,是p沟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一手熏松香简直惊为天人啊

网友(2019-08-23):
熏松香简直邪道,加大电流使用无情铁手一抓

网友:
楼上评论 熏松香惊为天人!!!突然戳中了我的笑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