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RX370无电压,有谁知道这型号的上电时序吗

楼主(2019-05-27):
A卡RX370无电压,有谁知道这型号的上电时序吗。 除了12V,5V ,其它电压一个没有。也不知道谁先出谁后出
时序

网友:
金手指3.3为gpu辅助供电芯片供电,6p插座低电平测试针脚经过三极管提供开启信号,芯片开启后给gpu提供初始电压,时钟和复位正常后,gpu输出vid高低电平给核心电源管理芯片,同时辅助供电电压经过门电路给核心供电芯片en开启,主电压正常后,输出pok到显存,总线等管理芯片开启各路电压。gpu读取bios资料到显存,重新调整核心电压,显存频率,输出准备好信号给主板cpu。

网友:
不同厂家的设计有微小差別,不对之处请大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