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修苹果,Air A1466板号820-3209-a不充电不触发

楼主(2019-05-27):
以前没修过苹果的系统电压电路,并不了解苹果本的上电时序。套用普通笔记本的上电时序大体查了一下,插入适配器后公共点有15V。但不充电,电池控制管Q7055不导通。拔掉充电器后,公共点电压变成7.3V电池电压,Q7055导通。证明保护隔离过了,电池也没有坏。只是不触发。在板上大致测了一下各路待机电压,只测了到了一个5.7V电压,没修过苹果也不知道对不对。下载了个图纸看了一下,上电时序第2步产生PP3V42_G3H_REG,电压应该是3.425V,但实际上测到5.7V。找到故障点。

这都不用思考,输出电压高通常都是上分压取样电阻增大。直接替换R6995,虽然拆下测试实际阻值344K我也不会相信它。由于弄不到348K的电阻,于是找了330K和20K串联后替代。替代后输出电压3.52V。插上适配器后可以充电了,上电触发开机显示。

图片上左侧歪斜的电阻就是替代的。不美观但可靠。苹果本我再不打算修了,电阻太小了。1/20W的电阻,我眼睛都看不清。

网友A:
这是显微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微镜吗?????

40倍单筒放大镜镜镜镜镜镜镜镜镜

网友:
图片拍的不错,放大还有这个效果

网友:
用手机拍的吗?放大镜还有这种效果?

网友:
干嘛不修,利润高啊

网友:
苹果随便修一台要500块

网友B:
这拍的T妈好清楚,我发贴只能用手机拍,

网友:
呵呵 修苹果确实要用放大镜!!!!!

网友:
手机加个普通40倍放大镜就可以拍出这种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拍的T妈好清楚,我发贴只能用手机拍,

抹胸妹能否价格微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抹胸妹能否价格微信

你搞基阿                                      我也要加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搞基阿                                      我也要加微信

小驴怎么哪里都有你     擦

网友:
恭喜楼主 ,这个倒是简单。 看了楼主运气不赖。

网友:
不图纸就干没图纸的机器就头疼了。。。

网友(2019-07-31):
看来这里是通病来的,我也修了一台是这里的问题,不过我的是这里短路了,烧机大法发现ec发烫,烧了十几秒阻值正常了,通电发现电压高到7.6v,找不到了348k电阻,换了一个360k的上去电压正常了3.42v。我怀疑是电压太高了把ec烧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