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待机无电流

楼主(2019-05-27):
     最近接到一个客户的联想G40笔记本,拿到手故障现象为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没有待机。拆开机器检测各大供电电感,没有明显对地短路,公共点对地阻值500多,也正常。接可调电源,发现公共点电压只有1.1v,没有公共点电压。

                    图1:
       网上找了一份笔记本的电路图,如图1所示,分析检测,vin有19v到pq301 d脚,g脚也是19v,s脚19v,pq302s脚与301s脚相连,有19v,g脚也是19v,d脚只有1.0v,不正常,pq302不导通,继续往下查找问题,pq302要想完全导通,受g脚控制,g脚是19v不正常,应该是经过pr303和pr307分压得出一个电压,这里的电压要比s脚小,pq302才能导通,g脚要想分压成功,pacin必须是高电平,pq307b才能导通接地,形成分压,检测主板pacin电压为0v,显然有问题。

                     图2:
     如图2:所示,pacin要是高电平,要想有电压,从图上看出pacin电压是bq24737-vdd经过一个10k电阻和12k电阻分压得来的,pacin要想分压成功,pq998b就必须截止,998b的g脚要为低电平,检测主板bq24737-vdd有7.5v的电压,acprn也是7.5v,这里acprn不正常,pacin没有形成分压对地导通。

                 图3:
    图3:所示,acprn是bq737芯片5脚发出,心里还暗自欣喜,想想终于要找到问题根源了,检测主板先查主电源20脚vcc有19v电压,正常,acdet有2.7v电压,图上acdet是vin19v经过一个390k电阻和69k电阻分压得来的,这里也应该正常,量acok脚是高电平有7.5v电压不正常,问题就在这儿了,查资料bq737 acOK要想输出低电平,要满足6脚大于2.4伏电压,20脚19v,16脚regn是7.5v,条件都满足,这里想应该是bq737的问题,订了芯片换上了,可是还是和原来一样,检测周边的电阻电容,没有发现问题,除了6脚的分压电阻主板测得是200k电阻,图上标的是390k电阻,可是6脚acdet这里有2.7v的输出,是正常的应该。现在问题卡在这里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应该出在哪里?为什么acOK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自己先给自己顶一个  呵呵   希望大家帮我想想思路  现在卡壳了

网友:
路过支持下  路过支持下  路过支持下  路过支持下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人为帮他一下试试呢。
拉低ACPR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人为帮他一下试试呢。
拉低ACPRN

人为拉低,  把这个信号接到地  就拉低了吗?  我查芯片资料图  发现  acok上面有个横杆  表示输出为低 电平  acok上面不带横杠的 输出为高电平    我发现 我这个图纸中 pu301  bq24737  和以前人家发的帖子中的不一样   人家的 那个 acok 带横杆   我这个图纸中不带    但是后面电路还要求是低电平  才能开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为拉低,  把这个信号接到地  就拉低了吗?  我查芯片资料图  发现  acok上面有个横杆  表示输出为低 电 ...

本来就是要低。
你这个图纸跟我查的图还不同呢,你板号弄对了吗。。。
先人为拉低试试吧

网友:
谢谢 月饼老师    我的笔记本型号是联想G40  后面没有 杠 带数字   主板拆下来板子上标的型号是这个   ,人为拉低 后 一切正常了

网友:
那应该还是pu301    acok脚 本来发出低电平 没有发出低电平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要低。
你这个图纸跟我查的图还不同呢,你板号弄对了吗。。。
先人为拉低试试吧

老师  要是人为拉低后  正常的话  那是不是  pu301 这个芯片 本身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是原来的的 bq737   后来在更换的是这个 ,换上去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原来的的 bq737   后来在更换的是这个 ,换上去的效果是一样的

可能是芯片检测到公共点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芯片检测到公共点有短路,保护了

实际检测公共点不短路呢  500多呢  那要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公共点有个反馈信号进这个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检测公共点不短路呢  500多呢  那要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公共点有个反馈信号进这个芯片了?

直接飞线19V到公共点,看看有没有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19V到公共点,看看有没有大电流

意思从  适配器那里直接飞个到公共点那里  然后看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检测公共点不短路呢  500多呢  那要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公共点有个反馈信号进这个芯片了?

我觉得正常就完事了,别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正常就完事了,别钻了。。。。。

现在 如果人为拉低   单适配器  或者 单电池都正常   但是两个一起用的时候  不能拔适配器    一拔了  切换不到电池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 如果人为拉低   单适配器  或者 单电池都正常   但是两个一起用的时候  不能拔适配器    一拔了  切 ...

电池插入检测或者适配器检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插入检测或者适配器检测有问题

pu301 芯片的 6脚 ac det   那边就是检测适配器的吧?   这边有电压  说明适配器正常  acok 就输出低电平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工作的时候,突然拔了适配器  没有切换到电池放电  可能还认为插着适配器 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