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 3.0 不跑码

楼主(2019-05-27):
二修机 求长图,南桥被干过,背面隔断线 补齐了触发不跑马,怀疑是南桥周边电阻被动过, 条件都打了,CPU也换过了,
cpu

网友:
没有什么搞头了!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这板子多少钱?

网友:
这板子可便宜

网友:
这有啥搞的,要么弄块好板对着修,头发都要掉光了

网友:
我这几千张

网友:
你要高清长图?,我店里好像有,今天帮你看下,这好像有图纸

网友:
这个楼主就没有必要搞了吧,换块板子才多少钱啊,费时间。

网友:
技嘉不是有位置图和图纸吗 查啊

网友:
示波器抓几个信号看到哪一步了,刷bios没用估计也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