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8 plus 摔了不开机

楼主(2019-05-27):
iphone 8 plus 摔得很严重
客户拿来换机身跟屏幕
一开始测就不充电
但是用电池可以开机
换过尾插没用
比较可能什么出问题呢

网友:
用电流表看看电流什么情况,如果查充电器没有反应那就应该顺着尾插线路查一下。

网友(2019-07-17):
我也碰到过一个,同样问题,你的怎么弄好了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8P重摔,不充电不联机。换充电ic修好了。

网友:
刷的机器不好修 要好好查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