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5 扩容 有分黑盘 白盘吗

楼主(2019-05-28):
ipad air 5 扩容 有分黑盘 白盘吗

网友:
16G 32g 64g白盘就可以,128G的需要用黑厚盘

网友A:
分,我上次给客户扩容IPAD5 64G刚开始就用的白盘,结果装上去之后怎么刷机都不过,报错9和4014.实在没办法把原来的硬盘换上去怎么刷机怎么过。后来我问卖硬盘的他们们说IPAD5 6扩容硬盘必须用黑盘,后来发了块黑盘回来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用黑盘好。。。。。。。。。。。。。。。。。。。。。。。。。。。。。。。。。。。

网友:
淘宝买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我上次给客户扩容IPAD5 64G刚开始就用的白盘,结果装上去之后怎么刷机都不过,报错9和4014.实在没办法把 ...

确实分的 我也试过白盘 也试过ipadmini黑盘 刷机报错9 能出序列号 装也没毛病  还是装回原盘激活算了  手上没有ipad 5的大容量  有ipad6的硬盘 懒得再拆拆装装了   不知道5和6的硬盘通用不 反正跟mini不通用

网友B:
ipad5的a7会挑盘,64可以用6代g8y白盘,128必须专用128盘,16g随意。不然会报错9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5的a7会挑盘,64可以用6代g8y白盘,128必须专用128盘,16g随意。不然会报错9

好的 谢谢

网友:
ipad5挑盘,尽量用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