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一张图不懂

楼主(2019-05-28):
好难啊电路图可怎么看啊
有什么教看图的给推荐下

图纸 ASRock A55M-VS r100.pdf

看不懂

网友A:
图纸主要是看你修什么电路的故障,方便了解这个电路的组成和原件的参数,否则一团乱麻的看怎么能看懂。

网友:
可以在这里先看看基础的电路图使用方法和电子基础!
http://edu.chinafix.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主要是看你修什么电路的故障,方便了解这个电路的组成和原件的参数,否则一团乱麻的看怎么能看懂。

华擎FM2A55 PRO+图纸您有吗,我有这个主板,点位图,想找下电路图,彻底的了解一块主板

网友:
你不是这一张图不懂,你是缺基础,慢慢学吧

网友:
华擎FM2A55 PRO+图纸您有吗,我有这个主板,点位图,想找下电路图,彻底的了解一块主板

网友:
在这里三两句能教到你?,听饼哥的话要学到网校先学基础,

网友:
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网友:
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