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370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9-05-28):
前几天客户换新机给我一台Z370这几天空了拿出来研究研究 上电就0.2A机器滋滋叫,3/5V待机电容损坏导致 公共点电压跳变 内存供电3-8条变 内存挂了。开始以为是断路测公共点没有断路 ,怀疑保护隔离有问题 跑了点弯路。更换电容和内存后可以点亮能进BIOS。 但不能进PE 测试内存大量坏块。内存和CPU其他机器上测试过没问题。各大供电都正常。要怎么修啊各位同僚支个招 谢谢。

网友:
直接把硬盘放在其他机器上面gost好,再放到机器上面看看能不能展开呢。

网友:
Bios?EC分位?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

网友B:
测试内存大量坏块,内存还强调是好用的了。明显内存供电异常。查修内存供电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了。还有大量坏块,主要考虑内存座子是否有进过水,是否有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

BIOS已经刷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内存大量坏块,内存还强调是好用的了。明显内存供电异常。查修内存供电

内存确定是好的 内存供电1.53v 示波器查看没有跳动

网友:
不考虑EC哦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可以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刷bios 基本上了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修好 内存VTT断线 测试VTT时没有测试内存插槽上 大意了

网友:
测VTT当然要测槽里的,

网友:
断路???   不应该是短路吗   没搞懂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确定是好的 内存供电1.53v 示波器查看没有跳动

修好给个结果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