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1Z启动电阻开路,导致没有辅助电源输出

楼主(2019-05-28):
EM311Z启动电阻开路,导致没有辅助电源输出
发个贴子给别人留点参考

网友A:
这个驱动电阻在开关电源里面算爱坏的,不错,一下就上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电阻在开关电源里面算爱坏的,不错,一下就上手了

谢谢,还有很多不懂的,以后我发贴还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网友:
这个启动电阻最大的到5M欧,长期在高压下工作容易损坏。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一般不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