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一分钟内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19-05-28):
机器到手开机5秒后风扇狂转进到桌面,没有多久就掉电,再开还是一样情况,逛了一下论坛无果,那就先刷一下BIOS试试看,结果还一样。

仔细查看无进水现象,版号NM-A141

既然刷BIOS无果,各电压又都正常,那就试着加焊桥吧,

加焊好装机测试一切OK,完美收工。BIOS就不上传了,论坛里有很多。

网友:
这个故障试很像BIOS坏,呵呵,三板斧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修过不触发焊桥的

网友:
能引起风扇狂转的可不止这两个地方,

网友:
遇见一台方正本子,i系列1代U,跟你这一样,焊个桥试试

网友:
这个桥肯定很热,加焊不行的,让客户加钱换一个,

网友A:
这是BIOS问题呀   记住了以后遇到

网友:
最好把桥换了

网友:
做个散热    不行就刷BIOS   还不行的话就把温控芯片的那个脚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BIOS问题呀   记住了以后遇到

刷BIOS百分百没有用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么干就好了

网友(2020-05-02):
桥虚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