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上电就转,无法关闭

楼主(2019-05-28):
今天,修到一块板子ASUSH81M-K R1.01
根据客人所述(插电风扇就转,不亮。按开关无反应,只有扯电源),可以判断缺电压。测量主板电压,发现没有复位电压,说明机子并没有开启,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也可看出来。

打开点位图,测电源PSON#开启信号到哪里,从图中可以看出电源的16脚是直接一个排阻连在EC上的第31脚,测量电压只有2.5V左右,正常情况PSON#信号电压为5V。所以怀疑,芯片有问题。用风枪将其取下再通电,发现任是如此。

打开排阻测量到,第5脚电压为5v.第6,第七,第八,电压都为2.5V。说明这个排阻坏了,换一个就行,它原先电阻是330,我没找到,用220可代换。换完上电,发现完美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