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眼见为实?实测为真?神州K650D进水小问题?

楼主(2019-05-28):
神州战神K650D进水?
小问题?
眼见为实?
说不断线的就一定不断线?
这些都是假的
进入正题
K650D进水,不开机。
拆机发现3、5v芯片进水,处理进水发现芯片断脚。
焊盘完整,没有出现掉件什么的,经测量发现公共点有短路。
烧鸡直接来吧。真相PU4烧了。(这家伙经常坏)手头没这个,那就改线吧。
再把待机芯片换上,我用的51125,待机0.004A?
实测图
PC77已有19v输出,芯片16脚0.05v?
断线?
实测并没有,但就是16脚就是没有。
料版上都是通的,眼见为实?实测一定准?
强行飞线PC77到51125第16脚
待机0.02A,触发亮机。
维修详解图

网友:
遇到好多台都是你这边进水的

网友:
你这万用表撸多了吧,好新啊

网友:
表个该洗洗了

网友:
老哥,你这表也改换换了

网友:
精华在楼主的万用表!太犀利了

网友:
万用变该搽搽了

网友A:
公共点短路,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没事?

短路实则是PU4烧了,所以才改线。

网友:
没想到  万用表比我的  还脏   人才大哥

网友:
我看好像表进水了

网友:
表有故事啊

网友:
厉害 厉害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19-10-11):
这么简单的小问题,还纠结这么久,都怪为师走得太快,教的你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