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电源+24V是一接上220就产生吗

楼主(2019-05-28):
打印机的+24V电源是接220V就出来的吗。还是受控于某个信号呢。显示器的电源是接上220V就会出现+14和+5V.+3.3是在数字板上面转出来的。打印机的电源是出现一个+24V和+5V吗,然后+3.3V是在主板上面转出来的吗

网友(2019-07-13):
大复印机高级点就是这样的,普通打印机都是35

网友:
上电就有输出,有的板子控制是节能输出低电压的

网友(2019-11-20):
有的是先出个5或者12V,开机再出主电压,大型复印机有的上电就有24V,而且电流也大,差不多四五十W,防潮加热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