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1150平台服务器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9-05-28):
1、一片LGA1150平台主板,不上电,测所有供电点对地阻抗正常,无短路现象;
2、插上电源测量3VSB、5VSB电压正常。按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取出CMOS电池,Clear CMOS无效;
3、这种板不装CPU不会上电,CPU_SKTOCC_N检测CPU插入的信号必须为接地(图1);

4、装入CPU后二极管挡测试Q22的B极对地阻抗为0,Q22截止,Q22的C极有3.3V的高电平,说明这部分电路是OK的(图2);

5、测量L4电感的电压发现无1.05V电压(图3),正常情况下L4这个电压在待机状态下会一直存在,测试它的前提条件,U6的10脚无EN电压,PCH_SLP_A_N_R信号对地阻抗正常,Q46的B极无高电平(图4);

6、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条件没有测量--RSMRST,测U14的10脚RSMRST无高电平(图5),测该脚对地阻抗是正常的,相关的零件没有掉件和短路;

7、分析U14工作顺序,U14为6路反向器,此时测量U14 14脚有3.3V工作电压,而13脚3V3_SB_RC无高电平;
8、查看3V3_SB_RC来源,5V_DUAL电压经R166、R167分压后使三极管Q25导通,后级三极管Q24截止产生3V3_SB_RC(图6);

9、此时,测量Q25 B极无高电平,R166前端有5V电压,断电后测将R166、R167取下测阻值均正常,不是电阻的问题。这里只有一个C153的电容,把C153取下后通电,Q24 C极有正常的3.3V高电平3V3_SB_RC;
10、万用表200K电阻挡位测量取下的C153发现电容已漏电(图7),更换同样规格的电容装上CPU、内存条后通电开机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主思路敏捷,调理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路过来学习一下。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能传个图纸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想加分给楼主,可是不懂得怎么操作,哪位大师可以教教我的~!愿意分享的就应该加分!!!

网友:
LGA1150平台上电时序楼主能分析一下,最好不过了。

网友:
路过来学习一下愿意分享的就应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