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蓝屏

楼主(2019-05-28):
有一台电脑,开机之后蓝屏,用硬盘检测工具测到硬盘有坏道,新加了一块120G固态硬盘和一块1000T硬盘,现在开机还是蓝屏,问:是两块硬盘不兼容还是主板电源的问题

网友:
怀疑兼容问题 可以先用你的新固态安装系统测试下机器

网友:
有蓝屏界面拍照吗?拍照留存下大概三次左右的蓝屏照片,然后对比蓝屏界面的报错信息和蓝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