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不认固态硬盘 帮忙解惑

楼主(2019-05-28):
版号 820-3115-b
故障    A1278  白屏 进不了系统白屏问号
我试图恢复苹果系统  原机只有windows  。发现恢复界面里找不到硬盘 但是把客户的硬盘拿到别的机子是可以认到和格式化的。拿了片新的固态还是同样的问题 。没思路了   就拿了片750G普通硬盘  发现可以正常进系统 <750g里有原来装的系统测试用的>
怀疑是主板问题 刷了BIOS  没鸟用
懒得查了 也不一定查的出来问题  。最后就把我的750g给客户装上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  真的不解    为什么就不认固态  客户以前用的好好的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进pe 什么的  硬盘分区工具都找不到固态

网友:
                                               Z这个问题有点难处理

网友:
这款换SSD没遇到过这问题,楼主可以多试几个品牌的ssd试下,或者ssd放光驱位

网友:
a1278 这款机子  硬盘排线容易 坏   你先把ssd放光驱位试试

网友:
恢复 出厂 设置试一下呢,按组合键开机